请问:抗风的飞机的参数阈值是多少呢?

楼主(2017-04-25):
各位,飞机抗风与否和哪些参数相关呢?我所知道的就是翼载荷,翼载荷越小,越不抗风,飞起来越飘。那么翼载荷低于多少就不抗风了啊?

网友:
好像翼载荷五十多才抗风,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这个好专业的问题 回答不了。。。

网友:
飞机重,肯定抗风

网友A:
那得先定义“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先定义“抗风”。

嗯,抗风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2级风,也是抗。5级也是抗。

姑且认为平常3-4级风吧。太小级别的风,1级或者2级,基本对小飞机或者翼载荷很轻的飞机也造成不了太多的影响。

但是3级,4级就不同了。5级也不指望飞机能抗。5级以上,即使抗,对于普通人也没意义了。谁能在5级,6级大风天还飞啊,也没那么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抗风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2级风,也是抗。5级也是抗。

姑且认为平常3-4级风吧。太小级别的风,1级 ...

理论上只要飞机能逆风飞回,它的抗风性就只和机身设计有关,所谓的翼载荷大小只会影响飞机的响应速度。翼载荷越大,响应越慢,跟抗风性没关系,设计的不好,该吹偏还是会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飞机能逆风飞回,它的抗风性就只和机身设计有关,所谓的翼载荷大小只会影响飞机的响应速度。翼 ...

问题是逆几级风飞回来?机身设计?机身设计的那个部分决定着这一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逆几级风飞回来?机身设计?机身设计的那个部分决定着这一点啊? ...

主要取决于机翼上反角~机身长度~垂尾面积。你自己分析一下如果垂尾过大过小在侧风时飞机的表现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取决于机翼上反角~机身长度~垂尾面积。你自己分析一下如果垂尾过大过小在侧风时飞机的表现就知道了 ...

是不是上反角大点,机身长点,垂尾面积大点就能抗风?

即使翼载荷小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上反角大点,机身长点,垂尾面积大点就能抗风?

即使翼载荷小也没关系? ...

能看到图吗?

楼主:
wa ,好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17-10-19):
没有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