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电调发热,求解惑

楼主(2017-04-25):
四轴运行时,有一条电调(好盈30+疯狂4114)发热烫手,其他的不发热,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搭救

网友:
跟别的电调换下位置,如果换一个还是发热就是机架,或者飞控的原因,不发热就是电调原因

网友:
看看电机和电调直接虚焊没有   还有电调的进角是否一样

网友:
一班是电调供电给飞控和接收的原因,如果改独立供电肯定不会烫。你可以将此电调信号线取下,在通电,其他的有个电调也会发热。很正常,太烫很了就说明供电电流较大,建议改独立供电。

网友:
这个发烫很正常 这个电调除去驱动电机以外 还参与了飞控等其他供电,而不发烫的电调则只是负责驱动电调单一的功能。

网友:
换掉它试试。

网友:
虚焊?我试过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情况 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情况 还没解决

我换了个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电调就没事了,

那可能我的电调也坏了吧

网友:
排除法试一下

网友:
替换   排除法慢慢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