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f调参,电机项总控控制时四个电机输出同步

楼主(2017-04-25):
用bf调参,电机项总控控制时四个电机输出同步,但用遥控时只要加油门就会疯狂摇摆,在BF马达输出界面显示动力输出都是两两相同从来没有四个一致过,我都是上桨测试的

网友A:
电机测试时imu没参与计算所以是同步的,遥控的时候imu就参与了,这时候还同步那你机架肯定是绝对水平还没震动的状态,你觉得可能不?只要有修正就不会同步,一直同步你也没法飞

网友B:
它在修正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测试时imu没参与计算所以是同步的,遥控的时候imu就参与了,这时候还同步那你机架肯定是绝对水平还没震 ...

是不是pid没调好?一加油门就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在修正姿态。

所以加油门就侧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id没调好?一加油门就侧翻

怎么侧翻?慢慢倾斜还是一下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侧翻?慢慢倾斜还是一下就翻了?

一加油门就侧翻,电机转动方向没问题

楼主:
具体总是向右翻,慢慢加油门,机身开始出现抖动,并出现向右倾斜的情况。加到三分之一油门后,直接向右翻(机头朝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加油门就侧翻,电机转动方向没问题

桨,电机转向,水平校准都没问题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下pid了,不过默认pid再不济也不至于侧翻吧?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这个问题

网友:
1 桨别反
2 飞控板方向
3 控校准中位

网友:
看照片浆没装反,若果是在自稳的条件下侧翻,可以排除pid。可以考虑。考虑水平校准,浆是否上实,飞控的中位与遥控的中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