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飞控调参求教!

楼主(2017-04-25):
APM 飞控搭配 fs6通遥控器 目前可以飞,但是油门特别不稳,轻轻动一下就飞很高或者降高很多,很不好控制,求大神指点,这个需要怎么设定油门参数,飞起来更舒服!
大神求指点!!!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
自稳模式都这样,改下油门曲线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帮顶!

自稳模式吧?一般自稳用来起飞而已,,起飞以后,就切换模式,,建议起飞以后切换poshold模式,,

网友:
没用过富斯啊

网友:
有很多高手提供现成的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