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讲解如何让单个的电机转起来

楼主(2017-04-25):
跪求大神讲解如何让单个的电机转起来

网友A: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收联3通道,(电调要支持edc供电),上电,推油门单电机可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谢谢,真几把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收联3通道,(电调要支持edc供电),上电,推油门单电机可转。

大神,不行,现在就在3通道

网友:
接收供电正常吗?开控等是否变绿

网友B:
不然试试其他电调,电调坏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试试其他电调,电调坏的可能性较大。

4个都不行

网友C:
你试试其他通道,电调接到油门通道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不动油门动其他的摇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其他通道,电调接到油门通道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不动油门动其他的摇杆也行

没动静啊

网友:
都接飞控上,进入电调校准页面,那里就可以让单个转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动静啊

你用的什么飞控你,你在调参软件里可以只让一个电机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动静啊

还有你是不是没有解锁电调,你要先吧摇杆打到最高然后打到最低听到滴滴滴连续的三声电调才会解锁

网友:
有刷就是接有刷电调无刷就接无刷电调

网友:
看你图片油门没在最低位

网友:
电调插在接收不能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飞控你,你在调参软件里可以只让一个电机转

电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