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丝断了怎么拿。

楼主(2017-04-25):
这个直升机螺丝拧断在单向里的,求高手怎么拿。螺纹胶打了还有点多。

网友:
拿工具锯个槽,用一字螺丝刀旋试试

网友:
再加热后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上没错,也可以用小切割机,切一道口

网友:
钻孔在来取

网友:
切一口就好了,然后用一字螺丝

网友:
打个眼,用攻丝刀攻丝

网友:
先试试切口  加热  螺丝刀伺候   实在不行在某宝上有螺丝取出器的东西

网友:
如果没有滑牙,可以加热,电烙铁防风打火机都行!你这是什么机型呀?

网友:
说难不难,说不难也难,  上面方法都行,烧焊也行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看到有部分在外,可以用钳子夹住的话,上点除锈剂,用起子在螺柱四周敲击多次,再用钳子夹紧扭出!

网友:
打了螺丝胶是吧 用打火机烧一下,按照二楼的方法拧下来

网友:
螺丝取出器能帮上你

网友:
泡到柴油里几个小时,能够松动一些。

网友:
如果螺丝太小,不好锯。可以拿什锦锉冒出头的两边,锉出两个平行面,加热后用小扳手拧下来。

网友:
加热 用钳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