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发射机焊好后屏幕只亮没有显示文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25):
发射机焊好后,程序也烧进去了,但是12864只亮没有文字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焊接有没有问题,虚焊,接线错误,程序再刷一遍,不行只能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2017-11-10):
如果屏幕斜的看,能模糊的看见字就就到系统设置里调一下对比度。如果什么都看不见那就不知道了。我的刚买回来组装也是光亮屏看不见字。

网友:
检查排线,90%是排线连接的问题。

网友(2019-04-06):
检查一下晶振的焊接是不是虚焊

网友:
检查下地线 有没有虚焊,我做的控 在前个星期潮湿天气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把地线从新焊一遍就解决 了

网友:
晶振的位置 检查检查

网友:
楼上都回答了,我就顶一下吧

网友(2022-05-15):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的也是只亮屏不显示,偶尔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