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PIX固件的讨论

楼主(2017-04-25):
    前不久,换了自制的h4 680机架,PIX固件又从3.3.3升级到了3.4.6,结果第一次室外飞就炸鸡,(室内飞定高都还可以的),当时切到定点后,机子一点都不能定点,在空中飞着飞着不知道怎么就砸下来了,那次的炸鸡原因说不清,也可能是电池的原因,飞控上电后日志也没有保存下来。
    然后又玩了下原生固件,飞倒是飞起来的,但是在QGC的选择机架时,点不了h4 680,其他的机型却是可以的,后来只能点了450的固件。设置好后,起飞时发现机子会自动转个90度左右,才升空,弄不来,应该是磁偏角没设置,但是对QGC不太懂,也设置不来。然后原生固件,450的默认参数机子还是有点抖,后来看了下帖子,貌似原生固件调PID有点麻烦,还是MP用着舒服点,所以,还是换成了3.4.6的固件。
    又刷了3.4.6固件后,室内超声波定高飞起来还可以,毕竟我也不知道3.3.3和3.4.6的不同有哪些,去官网找资料,也没找到。然后想出去自动调参,飞起来发现定不了高,无法定高,油门中值时,会向上窜,降点油门,又向下掉,而且,机子飞起来总感觉有点一抽一抽的,无奈,为了避免炸鸡,就放弃了自动调参。然后切换到定点模式后,what fuck,感觉像在飞漂移模式,貌似是不能自稳,也可能是PID没有调好,而且,后来发现,3.4.6的默认PID参数不太一样。
然后分析了下问题
1  ,PIX本身的问题,权盛家的2.4.6,没错,气压计是5607,虽说比不上5611,但问题是,我之前,没换机架,而且固件还是3.3.3的时候,定高效果还是不错的,气压计的曲线图倒是可以参考下,不过现在在学校,看不了。。所以,这个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也值得考虑。
2,  没加减震,但是,看震动曲线时,三轴都在正负1以内,因为我轻微做了下电机和浆的平衡,所以,感觉没有减震,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3  ,机架自身问题?这个说不准
  不知道有没有魔友用过3.4.6可以给我点意见,也可以给我分析下状况,开源的东西真折腾,况且是对于一个学生呢,,只有周末能碰飞机,这个机架弄了一个多月了,还没调好,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呢

再附上一张3.4.6的默认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点漂移应该是GPS磁罗盘没有校准好的原因,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地面站上可以看出来,校准一下就好了

那个不是漂移呀,是不能自稳了,其他模式都能飞。。

楼主:
啊哦,没有人来顶呀。。

楼主:
啊哦,,应该放在开源飞控板块的。。

网友(2020-02-10):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18-05-18):
我跟你一样的飞控,这几天从3.55到3.46再到3.33,看来还是3.33最稳,其他的版本都是浮云,没有一个解锁后能正常飞的,各种不稳

网友(2017-12-31):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一个批次是5611的,一般都是5607,,不过我已经把5607换成5611了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A(2017-04-26):
那个定点漂移应该是GPS磁罗盘没有校准好的原因,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地面站上可以看出来,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6-13):
别加超声波再试试自动调参,或者高度别超过3米

网友:
很久没玩pix了

网友(2017-07-18):
小白一个,帮顶了

网友(2017-09-13):
我的GPS磁罗盘根本就校不了,放弃了。

网友:
又刷回到以前的版本

网友:
很有 用,帮 顶

网友(2017-12-20):
固件3.4.6,毛病太多了,准备明天刷过来,各种毛病

网友:
换了机架后所有数据都必须重新校准,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我有拆過權盛的plx2.4.6 是5611的,今天在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拆過權盛的plx2.4.6 是5611的,今天在確認一下。

可能有一个批次是5611的,一般都是5607,,不过我已经把5607换成56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