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飞塔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7-04-25):
本人新入一个飞塔,连接电脑死活连接不上,电脑32位系统,求大神帮忙!

网友:
端口,比特率。仔细看黑蚁的教程,没有的跟他们要

网友:
换电脑,32位的太渣了

网友:
驱动不对或者次品

网友A:
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吧?DJI的wiki里面有补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吧?DJI的wiki里面有补丁下载!

DFU驱动可以用,刷固件都没问题,但是连上USB,找不到端口了。安装驱动的时候,错误提醒为D-Link DSB-560 USB V.90 56K Fax Model 。对电脑也不懂。搞不清楚状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吧?DJI的wiki里面有补丁下载!

去DJI官网看了下,没找到有什么WIKI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DJI官网看了下,没找到有什么WIKI页面。

是不是缺少usbser.sys文件?可以根据你的系统去网上找个对应版本试试。

网友:
设置或者链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