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电机问题讨论交流

楼主(2017-04-25):
2204银燕电机,好赢20a电调,f4.飞控。3s电池4s电池都支持。现在用3s2200的呢!续航时间5分半!想在买点其它的电池不知道配多大的好啊。要是4s1500或者3s1500的和这个3s2200的续航会有多大差距呢  要是1500的虽然容量小了,但是重量还轻了呢。。。。。求模给建议

网友:
是不是和放电倍率有关?高倍率的是不是好一点我也是新手

网友:
穿越机不管3s和4s差不多都是5分钟左右时间,电池重了续航时间减少,轻了容量又不够。但是总体来说4s好点,因为电流要求小,电池不那么容易鼓

网友:
目测是老款的银燕2204,不是银燕2204II,这个电机上4S大电流有一定可能会烧绕组,飞的时候注意一下。
4S1300mAh一般续航也就四分半,而且随着你飞的越来越快,续航会越来越短,最后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4S1500mAh,续航也就多个30秒到1分钟。

网友:
另外电池用气泡膜包起来真的好吗?炸机的时候也没啥用嗯,影响散热啊。

网友:
穿越机不谈续航,谈暴力,大四轴才说续航,所以你应该是刚入魔

网友:
好像都这时间

网友:
肯定4s啊,电池压力减少了

网友:
4s  1300的高倍率比较好用,续航没减啥。温柔飞超5分钟还可以的。

网友:
大四轴才在意续航,穿越机飞得爽就够了

网友:
不玩穿越了 吧。帮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