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R接收机实现RSSI信号回传

楼主(2017-04-25):
睿斯凯的XSR接收机,用起来是相当爽,但是有一个巨坑的地方就是,
木有RSSI接收信号强度回传。

论坛上好多帖子都在回复说使用XSR接收机,只要把RSSI信号通道设置为CH12就可以了。

像这样……可是这样因为CH12通道没有设置,飞控始终处于1500的默认中位,RSSI信号永远显示50%好伐……不知道那些说设置为CH12就可以显示RSSI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参考了一下老外的教程,有个聪明的家伙说可以利用数传功能来实现XSR接收机的RSSI信号回传。

具体步骤是这样:

在input输入页面里面,新建一个虚拟输入,名字可以命名为RSSI。

这样就可以了,注意调整Source(输入来源)选择数传的RSSI,Scale(范围)为100dB,Weight(量程)为100。
虚拟输入名字可以随便取,我这里命名为A16。

切换到遥控器输出监控页面,可以看到CH5已经输出RSSI信号强度了,当前强度是85%,这个值是实时变化的。

在混控页面,指定一个频道,我这里指定的是CH5。
这里CH3是我指定的室内飞的油门衰减控制,和这次讲的设置木有关系哈。

设置这个CH5,Source(输入源)为A16,就是刚才设置RSSI信号输入虚拟摇杆的那个命名。Weight(行程)设置为200,Offset(偏置)设置为-100。这样行程从中点开始到最大值为0~100%。

查看遥控器设置,看到AUX1已经输出了RSSI信号强度。
注意这里AUX1是指第一个辅助通道,实际对应的是CH5(即第5个通道,前面四个通道是TERA)。

然后了RSSI Channel里面,指定RSSI通道为第5通道。

注意:这里的通道,指的就是遥控器上的通道,而不是第几个辅助通道,填成1,就把横滚数值当RSSI数值了,这里要选择CH5,而不是AUX1。

当然可以灵活一点,看你在混控里面指定哪个通道是输出RSSI信号的,这里就改成同样的通道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在设置页面,看到现在已经正确的显示了RSSI的信号强度,和遥控器上显示的基本一致哦(主要是遥控器刷新没有BF调参软件来得快)。

嗯,现在你可以在OSD里面清清楚楚的看到RSSI信号强度了,设置好RSSI信号强度报警,虽说飞的时候不一定能注意到,但是当接收机信号弱的时候,这个图标会闪烁提醒你注意信号强度,飞行安全又进一步提升了!

对于X4R接收机来说,你只需要焊接一根RSSI信号线(图中白色)到飞控的RSSI输入即可,当然对于X4R来说,可以用上面的办法来实现RSSI在OSD的显示,少焊接一根线。

因为我的数传线是焊接在飞控上面的,没有减掉线来测试没有数传的情况下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有效。
不过按照这个方法,不用数传也可以的,因为是通过接收机通道回传信号,数据是接收机通过Sbus给飞控,而不是像数传一样飞控通过Smartport给接收机。

如图中所示,X4R接收机焊接信号线的方式和XSR利用数传方式的对比,貌似数传好像啰嗦了一下,到控这里去转发了一下信号强度,可能这个就是导致延迟的原因,不过好在这点延迟不影响功能。

当然也不要绝对依赖这个功能,最可靠的信号强度指示,还是人肉……在飞越手机信号塔,穿过建筑物背面,进入低谷的时候,还是要飞的小心一点。

始终记得设置好失控保护!

祝大家飞的开心!

网友A(2018-04-10):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老了,是那个时候没有新版本的接收机固件,按理XSR应该在AUX12直接以pwm方式输出rssi强度。所以 ...

谢谢飞鸟,看来是XSR的问题。把您的贴子都翻出来看了下,收获很多啊,给你发了个小红包

网友(2017-04-26):
可以申精了

网友:
好贴真心不骗,帮顶!

网友B:
信号数据已经在sport里面了,设置osd显示即可,单独接rssi直接接到osd的rssi接口岂不更直接,没必要经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数据已经在sport里面了,设置osd显示即可,单独接rssi直接接到osd的rssi接口岂不更直接,没必要经过飞 ...

关键我木有外置OSD。。。。s.port的rssi数据怎么提取出来到osd呀,好像调参软件木有这个功能,数传是已经弄好了。
直接接到OSD的rssi引脚,关键我是片上集成osd,飞控上只有一个rssi焊盘,但是XSR接收机木有rssi信号输出焊盘。。。。总之常规手段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木有外置OSD。。。。s.port的rssi数据怎么提取出来到osd呀,好像调参软件木有这个功能,数传是已经 ...

没用过这样的飞控,恐怕爱莫能助

网友C(2017-07-17):
请问一下, 我的飞控接上XSR, 开启S.port 功能之后. X9D 一开电之后, 我就能收到RSSI等十几项数据. 请问老兄为何你的XSR不能回传RSSI信号? 还是你指的是把RSSI信号送到OSD上面去啊?

网友: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控性价比也高,不过就是用的太多 太疲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我的飞控接上XSR, 开启S.port 功能之后. X9D 一开电之后, 我就能收到RSSI等十几项数据. 请问老兄 ...

哦,能回传rssi信号,但是没法在OSD里面看到,控上面只有信号低语音报警,但是飞远了没法知道信号下降程度。
目的还是要在OSD里面看到RSSI的具体数值。

网友D(2017-11-19):
楼主你好,我在设置输入来源时找不到rssi这个啊,用的是2.2.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在设置输入来源时找不到rssi这个啊,用的是2.2.0版本

那个rssi是我自己编辑出来的,
另外现在最新的XSR固件,直接在ch12就可以输出rssi强度,不过我还没有刷,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rssi是我自己编辑出来的,
另外现在最新的XSR固件,直接在ch12就可以输出rssi强度,不过我还没有刷, ...

那请问回传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回传咋设置?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88
烦请查阅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回传咋设置?

用XSR接收机在Omnibus F4 上实现数传通讯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22

XSR接收机和F4飞控匹配,请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XSR接收机在Omnibus F4 上实现数传通讯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22

XSR ...

多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2018-03-24):
这个接收机距离有多远,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A:
在网上搜了很久,都是飞鸟的帖子。
最近换了X9D+,进了个XSR,在X9D都看不到RSSI信号,何解?换了个X4R SB接受,就有RSSI信号了。但XSR飞起来一切正常。刷了XSR的最新FCC固件,也在X9D控端看不到RSSI信号。是不是XSR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了很久,都是飞鸟的帖子。
最近换了X9D+,进了个XSR,在X9D都看不到RSSI信号,何解?换了个X4R SB ...

这个帖子老了,是那个时候没有新版本的接收机固件,按理XSR应该在AUX12直接以pwm方式输出rssi强度。所以使用遥控器上的rssi值,映射给接收机一个通道,再给飞控显示到osd上面。
新的固件里面集成了这个功能,直接在飞控里面调用就行了。

另外XSR,只要上电就可以直接在遥控器的数传界面看到rssi值的,不需要任何设置,默认开启,如果你上电了木有,我想是接收机或者接收机固件的问题,你在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飞鸟,看来是XSR的问题。把您的贴子都翻出来看了下,收获很多啊,给你发了个小红包。 ...

额。。。手滑点到反对了。。。。

网友(2018-11-03):
好详细,谢谢了

网友(2019-12-01):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