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链接上地面站,刷了固件就这样了……

楼主(2017-04-26):
好坑啊,用官网的固件也一样不管用

网友:
串口对了嘛

网友A:
检查串口波特率和驱动是否正常,重启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串口波特率和驱动是否正常,重启电脑试试

都是正确的,作死刷了固件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B:
楼主用usb也链接不上嘛?

网友:
不玩apm很久了

网友C:
更新固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固件导致的?

是啊,更新了就这样,想刷3.2.1,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usb也链接不上嘛?

就红灯常亮…… 无其他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红灯常亮…… 无其他反应

大哥你有没有插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有没有插sd卡

pix才有内存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才有内存卡……

这就尴尬了,一般pix量红灯不是刷了老版本的qgc就是没插sd卡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刷个bootload

网友:
重刷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