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不上去

楼主(2017-04-26):
apm飞控,新手不怎么会用,调试后打油门电机输不上去,几乎打满了才飞起来,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配置都不说

网友:
论坛有教程 在mp里面有选项可以设置

网友:
电机转速、桨的大小、机架尺寸配置不合适,需要调整

网友:
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配置公布一下!

网友:
说下配置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