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怎么测试好坏呢?

楼主(2017-04-26):
单naza飞控怎么测试好坏呢?谢谢!

网友A:
装个led链接电脑检测

网友:
进电脑调参软件设置看能不能正常连接设置

网友B:
应该能调参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调参就问题不大

调参的软件叫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led链接电脑检测

哦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