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为何只是现实版本号?

楼主(2017-04-26):
昨天按着泡泡老师视频接的线,通电只显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发发发

发发发,顶顶顶

网友B:
说明飞控没数据输出,地面站osd打开了吗

网友C:
按osd上的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osd上的重启试试

按过,也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飞控没数据输出,地面站osd打开了吗

地面站osd那个点了的,点击也没反应

网友:
刷过固件了吧?

网友:
飞控板有个焊点需要接上

网友:
看看固件刷了没

网友:
飞控2.52在地面站点击遥测,同时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2.8版板子背面有OSD输出功能焊点,看焊上没有,同时也是认真检查连线一一排除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惜字如金。情况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