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连接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7-04-26):
APM连接地面站时候,飞行模式有个通道没有显示,设置不了飞行模式?有没有大神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檢查下接线有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接线 通道映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地面站关了重新开,数据线拔了重新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