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告知我F3飞控告警响声的意思?

楼主(2017-04-26):
常遇到我的F3飞控通电久了,三个不同的电调依次发生-嘟-嘟-嘟的声音,不知什么意思?我记得有个文章提到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A:
电调没输入信号 超过一定时间就开始叫
这样飞机炸鸡之后 电调有声音可以找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输入信号 超过一定时间就开始叫
这样飞机炸鸡之后 电调有声音可以找 ...

谢谢了!

网友B:
启动了睡眠模式,就像手机屏幕保护一样。
防止电池长时间未断开而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了睡眠模式,就像手机屏幕保护一样。
防止电池长时间未断开而过放

能进一步指教吗?

网友:
看起来像电调自己的报警声音吧,长时间没动作飞控又处于解锁状态就会有提示,多接触自己都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