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POSITION模式一直上升

楼主(2017-04-26):
飞机POSITION模式一直上升,X轴可以定住,Y轴一直上升  油门拉最下还在上升,如果气压计坏了那我高度控制的时候却没问题啊,高度挺准的 除了有点误差之外。求大神帮找原因

网友A:
什么飞控?apm还是pix?  貌似我也搞不懂啊,有调过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apm还是pix?  貌似我也搞不懂啊,有调过pid吗?

pix。这不关PID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这不关PID的事。。

还真就是PID的事

楼主:
手动没问题

网友:
情况不明决心大,方向不辨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