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问题

楼主(2017-04-26):
今天没有事,装一个练习机给孩子用。按照QQ飞控说明接收机校准,传感器校准都结束了,发现解锁后,有一个电机不转,加大油门后才转。由于知识欠缺,电调不知什么牌子的。就请好盈教别人,说把电调逐个进行校准油门行程,不用飞控,直接接着接收机的3通道,试着逐个校准,结束后插在飞控连好线,加电自检。发现只有M1口的电调自检正常,另外三个就一直急促的滴滴滴,查了好盈电调的说明,提示是油门未归零或行程设置太小。就重新调,还是不行。请问一下:
是不是我的油门行程校准不对?
如果不是,那就是QQ飞控有问题了,如何解决?
谢谢了

楼主:
定速,刹车如何关闭?

网友:
是不是电调线没插对

楼主:
应该对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

当时怎么调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怎么调到的

我有个小工具,别人介绍网上买的

楼主:
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一定把桨卸了哦!我上回把裤子打了个口子,很危险

楼主:
恩,我调试时已经将浆卸掉了。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

网友:
qq飞控不会,不玩

网友B:
QQ飞控就是一个坑,用CC3D都比QQ飞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飞控就是一个坑,用CC3D都比QQ飞控强

已经掉进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掉进了,怎么办

换个飞控吧,CC3D飞控48元左右。入门首选!!!设置超简单

网友:
你的模式貌似不对,还有四个通道的接线貌似也有问题

网友:
飞控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QQ飞控还是不错的,不用调参。

网友C:
还在用QQ啊,用x6飞控,通电直接用!才130那样

网友:
没有用过,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用QQ啊,用x6飞控,通电直接用!才130那样

想装一个最简单的,结果悲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装一个最简单的,结果悲催了

(≧∇≦)/用naza杠杠滴

楼主:
以后就开源,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