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接受 不知行不行

楼主(2017-04-26):
下面有请大神分析

网友A:
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
因该没用的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可能反而会影响天线的一些参数  既然搞了就 测试一下用事实说话

网友:
完全没用 信号会更差

网友:
双接受不是并联天线就可以的,你这样效果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检验真理

好  明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可能反而会影响天线的一些参数  既然搞了就 测试一下用事实说话

我也觉得  如果能怎么容易搞定  双接收天线就卖不出了

网友:
之前见过大神说这个效果更不行。

网友:
你以为双接收就是两条天线的事?

网友:
没用,会更差,除非加个微波开关芯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有什么用吗?

网友:
双接收都有分集器

网友:
并不是单纯的两根天线

网友C:
    楼主采用的办法,叫双天线阵列。不过,这种阵列的方法似乎有问题。
    一是,并联以后,接收机的阻抗就不一样了。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接收机而言,并不是最佳方案。
    二是,两种天线的辐射波瓣不一样,某个角度可能增益增大,某个方向可能增益减小。况且说,这两种天线的极化方式也不一样。
    我所知道的是,同一天线,按照不同的距离阵列,可以取得某一方向增益的最大值。
    科学的做法是,找一台高频功率仪实测。
    实用的方法是接到机器上实际测试,也是一种办法。
    高频信号不易掌握,理论计算,仅仅能够取得50%左右的成功率,试验的方法占有重要地位。
    实践出真知。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采用的办法,叫双天线阵列。不过,这种阵列的方法似乎有问题。
    一是,并联以后,接收机的阻抗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