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发热不正常,过热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做了一架纸飞机,上电,调试时,不一会就会断电。检查后发现电调很热,应该是过热保护了。但是电机仅低速运转了一会,电机2204,电调银燕bls12a,之前在另一架纸飞机上使用过,那架炸坏了。这个电调我把连接电池的xt60头延长了10厘米。飞机上安装有一个a3super 飞控,但电调直接连接接收机应该和飞控没关系。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直接先试一下单电调,电机遥控运行一段时间,有无快速发热。没有又可能是电调参与飞控供电造成,一班是电调负荷低,飞控耗电大。对症解决就好!希望有帮助!

网友B:
你确定bls?

网友:
12a太弱了,起码15a以上。而且这个电调没有散热片,建议换掉。
我曾经用同款12a带银燕塑料1806无刷,3s电池,也是过热保护,没有动力飘下来后,电调烫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先试一下单电调,电机遥控运行一段时间,有无快速发热。没有又可能是电调参与飞控供电造成,一班是电调 ...

我把飞控下了,电机空转,打舵,2-3分钟失控,电调特别热,电机停在最后位置哒哒响,接收机灯微弱的闪,遥控上没有接收机的电压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bls?

就是这个电机和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飞控下了,电机空转,打舵,2-3分钟失控,电调特别热,电机停在最后位置哒哒响,接收机灯微弱的闪, ...

那就是电调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调问题呀!

刚刚使用一次就坏了,这质量没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机和电调

这个是bl的,很旧很菜的设备

网友:
电调电机小了些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

网友C:
问题应该在于电调5v输出负荷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在于电调5v输出负荷太大

我按酷玩实验室那个纸飞机配置买的,现在推三分之一油门,打舵。还没3分钟就失控了,电调热的不行,这正常吗

网友:
桨配大了

网友:
或者是电机堵转了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
浆大电调小

网友:
换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