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口袋fpv为什么无图像

楼主(2017-04-26):
使用华为p10手机+otg+uvc视频卡联图传。在电脑上ok。在手机上黑屏,没图像。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估计p10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p10不支持

支持otg,视频卡指示灯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otg,视频卡指示灯亮了。

灯亮是通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otg,视频卡指示灯亮了。

p10,,检查下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0,,检查下内存

3g可以用应该没问题吧?我怀疑是供电不足,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3g可以用应该没问题吧?我怀疑是供电不足,不确定。

买个可以供电的otg试试

网友C:
你打开手机里的口袋FPV软件以后点击了左下角的连接键没有?连接手机是要确定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手机里的口袋FPV软件以后点击了左下角的连接键没有?连接手机是要确定一下的!

是的我一联上就跳出口袋程序,并显示已连接,谢谢帮助!

网友D:
这个要手动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手动链接

谢谢,就是连了,提示已连接,就是不来图像

网友:
好像华为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连了,提示已连接,就是不来图像

长按按钮搜索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按按钮搜索频道

没有按钮啊!

网友E:
楼主电脑版的在哪下载?我的华为荣耀6不支持,我记得p10也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脑版的在哪下载?我的华为荣耀6不支持,我记得p10也不支持的。。。

搜索honestech tvr软件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搜索honestech tvr软件下载即可

就这个,还可以

网友F:
估计不支持p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支持p10

我开始怀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怀疑了!

我以前也想买一个,然后朋友买了一个,借我用了一下。最后用不了,我就放弃了。和你的差不多,黑屏,虽然插上去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按钮啊!

隐藏在里面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兄弟们华为的真的不支持FPV啊

楼主:
我换了个小米,OK了!

网友G:
红米note3  连接后提示找到摄像头  可为什么还是一片黑  没有雪花点呢  长按了扫频按钮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米note3  连接后提示找到摄像头  可为什么还是一片黑  没有雪花点呢  长按了扫频按钮也没反应 ...

你查查not3的处理器是否跟2s一个厂家的。不是那可能就不行,华为就不是高通芯片,虽说支持otg但不支持输入显示。不知什么原因,按说p10算是最新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脑版的在哪下载?我的华为荣耀6不支持,我记得p10也不支持的。。。

荣耀6不支持吗?我的也是荣耀6链接后是黑屏

网友H:
估计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不支持了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