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 5in1 v3 分电板

楼主(2017-04-27):
说明书上说
1:使用6s电池时 12v可持续电流250mA  切勿接图传云台等高耗电设备
2:如果没有连接Aux通道 可通过短按按键来切换LED状态
3:追踪器和LED灯光控制共用一个三档开关的Aux通道

我用6s电池是不是就不能从分电板上取电给云台图传设备了?
这里说的Aux通道是什么鬼?什么实现遥控切换LED状态

网友A:
就是从接收上分一个三段开关通道到分电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接收上分一个三段开关通道到分电板上就行了。

请问供电怎么接

网友:
用bec吧,6s暴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供电怎么接

板子上aux接口旁边不是有5v和gnd接口吗?不过这样接的话,飞控就不用给接收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