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APM OSD不显示飞行模式

楼主(2017-04-27):
OSD界面其他参数都正常显示,唯独模式后面是空白的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osd字体问题 重新刷osd固件和字体~不行刷英文字体看看有没有飞行模式!或者飞行模式字体被别的数据叠加挡住了~ 连接osd调参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不行你看看是不是被其他的盖住了,移动一下位置看看

网友A:
你的固件应该是刷错了,飞固定翼或者多轴是不同的固件,你可以找一下泡泡的固件~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应该是刷错了,飞固定翼或者多轴是不同的固件,你可以找一下泡泡的固件~完美解决

OSD固件也分固定翼和多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固件也分固定翼和多轴?

当然啦,看你的界面应该是用的2.2的中文版,这个中文版是多轴的,这个情况下,是无法显示模式的~我你找一下泡泡老师的飞虎字体,立面有个多轴和固定翼,刷固定翼就ok了~这问题搞了我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啦,看你的界面应该是用的2.2的中文版,这个中文版是多轴的,这个情况下,是无法显示模式的~我你找一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