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才能是图片和文字不用间隔那么远呢

楼主(2017-04-27):
各位大神,怎样才能不显示普通的名字呢,就是下图红框的部分?还有怎样才能是图片和文字不用间隔那么远呢

楼主:
不显示图片的名字,打错

网友:
打完字点击图片呀

网友:
给文件重命名

网友:
间隔的话,可能没法调

网友:
把图片名字改成你想发标的内容,图片和文字就挨的近了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