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哪吒V2玩F450鸡架感度调到多少合适啊?

楼主(2017-04-27):
我450机架飞起来之后悬停总是飘,而且还掉高怎么办,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各种校准试了没,鸡架检查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校准试了没,鸡架检查水平

水平啊都。

网友B:
悬停描述不准确,请问是姿态模式,还是GPS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也就是定高,飘是正常的,除非设备一致性高,做工上乘,无风的情况!
若为GPS姿态模式,则就是定点模式。如果该模式还飘,请认真查找原因,不排除干扰,或是GPS与主控安装方向不一致!
望采纳,最佳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描述不准确,请问是姿态模式,还是GPS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也就是定高,飘是正常的,除非设备一致性高, ...

GPS模式的,悬停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S模式的,悬停飘。

飘的有多厉害?和定高模式飘的程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的有多厉害?和定高模式飘的程度一样吗?

嗯。差不多。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差不多。

检查gps,和电机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