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1300毫安的电池,我怎么看它支持多大A的充电

楼主(2017-04-27):
穿越机1300毫安的电池,我怎么看它支持多大A的充电

网友:
没有写多少C吗

网友:
一般1C充电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一般5A冲冲就好了

网友:
看c数,,c数×电池容量=放电电流

网友:
上面会有充电所允许的倍率,像格式5c充电,假设1000mah则电流选择为1*5=5a充就好,对电池没有大的损伤!但是还是建议2c以内以保护电池!
这款电池图片不能识别,建议2c以内充电!

网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很多文章说应该在0.9C以下。不过我感觉前面说的实际操作问题不大。

网友:
我充电用0.2c。。。

网友:
感觉充电电流越大 压降越快 不耐用

网友:
看什么品牌,你问问卖家

网友:
看电池上有没有标注充电电流,多少C(充电电流,而不是放电电流),你的电池容量除以1000再乘以你的C数,就是电池最大能承受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