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PM 1.3.30地面调参软件!OSD不显示电压及卫星。

楼主(2017-04-27):
因为OSD不显示电压以及卫星数还有东经北纬,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说是要用1.3.30的地面站进行一次数据恢复,可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个版本的地面站,哪位好心的给个地面吧。
邮箱:15277295594@163.om

还有就是OSD不显示卫星数和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版本是3.1.15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有人遇到过吗,都是怎么解决的?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A:
不必用3.30的地面站调,我用43的地面站同样也调出了电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有人知道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用3.30的地面站调,我用43的地面站同样也调出了电压

大兄弟能不能说具体点,怎么弄的?我用其他版本地面站也试着调了可惜也没调出来,还有你的卫星数显示吗?东经北纬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兄弟能不能说具体点,怎么弄的?我用其他版本地面站也试着调了可惜也没调出来,还有你的卫星数显示吗? ...

刚开始也是没有,换了好几个地面站也不行,然后按泡泡老师的教程操作的,设置了电压,再osd里面多点启用遥测,然后没没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也是没有,换了好几个地面站也不行,然后按泡泡老师的教程操作的,设置了电压,再osd里面多点启用 ...

你用哪个版本的地面站?飞控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我也在OSD里面点了好多次启动遥测也是不管用。对了你的显示东经北纬和卫星数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哪个版本的地面站?飞控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我也在OSD里面点了好多次启动遥测也是不管用。对了你 ...

我用的是43的地面站,apm是刷的最新的固件,刷了之后就不显示了,按照泡泡的教程弄好了,经纬,卫星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43的地面站,apm是刷的最新的固件,刷了之后就不显示了,按照泡泡的教程弄好了,经纬,卫星都显 ...

谢谢你了,昨晚我也弄好了按照泡泡老师的步骤从新弄了一遍现在全部正常了。

网友:
我的是不显示距离

楼主:
你指的是离家的距离吗?我还没飞出去,改天我测试一下看看我的显示不。不过现在我的电压以及东经北纬GPS星数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离家的距离吗?我还没飞出去,改天我测试一下看看我的显示不。不过现在我的电压以及东经北纬GPS ...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查了很久

网友:
结果是,根本不是啥地面站问题,是apm硬件和固件和osd硬件和固件的冲突。你去查下有个改良osd固件。叫啥我忘了。2.2版中文版。对这个问题特别改良过的osd固件

网友(2019-01-25):
你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1.3.30版本的

网友(2019-03-12):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archive/

网友:
联系我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