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设置固定ID后对码时灵时不灵

楼主(2017-04-27):
今天中午把接收机和遥控器对频,然后设置固定ID,当时可以正常对频,今晚突然对不上,怎么折腾都不行,然后我把固定ID重新输入一遍又能对上,过一会又对不上,把固定ID关掉之后就没问题了,有模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对完固定ID后控和接收都要断电一次保存设置,再开就可以了,7通以上搞收对频前都要清除旧id

网友B:
还真没发现这个问题!你用的是rx1002么?我的这俩型号的接收都有问题!所以现在用rx6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发现这个问题!你用的是rx1002么?我的这俩型号的接收都有问题!所以现在用rx601!

我是RX7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完固定ID后控和接收都要断电一次保存设置,再开就可以了,7通以上搞收对频前都要清除旧id

对,我对完固定ID保存之后,过一会就对不上了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Rx601和Rx716好像都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C:
保存id以后再用的时候要先开控后给接收上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对完固定ID保存之后,过一会就对不上了

还是哪一步没做对,我一直用的固定ID,没问题,刷过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id以后再用的时候要先开控后给接收上电了

我就是这样

网友C:
刷机没?刷机后我发现原厂接收是不太稳定,反而是dsm的山寨接收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没?刷机后我发现原厂接收是不太稳定,反而是dsm的山寨接收很好用。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