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在线等~pixhawk飞控红灯常亮~

楼主(2017-04-27):
连不上地面站,内存卡换了n张,有大神说主控烧坏了,放两天能莫名其妙的烧坏么,各种方法试过,求解决???有没有大佬???

网友A:
试试能不能刷固件

网友B:
如果连固件都刷不了的话,那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件,,,,

网友C:
不要慌,就问你是不是刷了旧版的qgc或者是不是sd卡拔出来了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关注中!真希望早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能不能刷固件

能刷,刷了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固件都刷不了的话,那就是硬件坏了

保修期内,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慌,就问你是不是刷了旧版的qgc或者是不是sd卡拔出来了

没有哦

网友C:
那你这样试试,再不行就是你的硬件出问题了
你把sd卡拿出来格式化,然后再插上去重新刷固件!我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前提是硬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样试试,再不行就是你的硬件出问题了
你把sd卡拿出来格式化,然后再插上去重新刷固件!我以前出现 ...

厂家说硬件坏了,我加钱焕新了,

网友D:
TF卡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TF卡差了么

插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说硬件坏了,我加钱焕新了,

那就没办法了,你买了多久了?新的画可以直接换新,不用加钱,不然就是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办法了,你买了多久了?新的画可以直接换新,不用加钱,不然就是坑了 ...

雷家的,加20外壳钱换新,,还有四天满一个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家的,加20外壳钱换新,,还有四天满一个月

额,没炸过机的话你可以找客服免费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没炸过机的话你可以找客服免费换的

已经换了

网友C:
那好吧,雷家的售后还是可以的,还有航模e族也很不错,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好吧,雷家的售后还是可以的,还有航模e族也很不错,祝你爽飞

飞是飞过了,就是放两天就出问题了,老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是飞过了,就是放两天就出问题了,老火

不应该呀,我以前在雷家买的控一年多了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呀,我以前在雷家买的控一年多了还是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返厂返厂,最好的办法。

网友(2017-06-07):
这是雷家的?

网友(2017-11-01):
我的也出现了名叫两声,然后红灯常亮。终端可以连接,固件也可以刷。就是不能连接地面站。莫名其妙!
只要上电就是两声鸣叫然后红灯常亮。

网友:
连接终端后显示 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