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可以正面朝下安装吗?

楼主(2017-04-28):
(图片)

网友:
不可以,因为pix飞控有加速度传感器 如果正面朝下地面站显示水平不健康

网友:
好像不能 pix设置里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楼主可以在校准时正面朝下试试!不报错就可以,还有罗盘方位要注意下!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见过有人把apm反着装的,楼主可以去全部参数找找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罗盘应该有问题方位会反向。因为我的外置罗盘是要认正反和方向的。评分析,没用过你这设备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见过有人把apm反着装的,楼主可以去全部参数找找有没有这个选项

那是外置罗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外置罗盘的吧?

罗盘无所谓啊,那个安装方向可以选择的,把加速度计搞定就行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众说纷纭,希望楼主试一下,给个正确答案吧!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出了时间

网友C:
万能的Pix当然可以  搜索全部参数表 然后找AHRS_ORIENTATION  选择ROLL-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Pix当然可以  搜索全部参数表 然后找AHRS_ORIENTATION  选择ROLL-180

谢啦

网友:
可以设置的,全部参数里有

网友(2017-07-12):
可以的,里面有飞控安装设置的。各种方向都能改。

网友:
可以的,但你要对pix有透彻的理解

网友(2017-10-18):
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楼主你打算怎么搞,现在进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