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

楼主(2017-04-28):
用电流计供电APM飞控(电调红线已拔掉),MP地面站却不显示电压和电量,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需要设置和校准,在和遥控校准同一个选项卡下往底下翻,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不是应该402吗?我看很多人都选4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不是应该402吗?我看很多人都选404的

版本不一样,有的模块需要选other,原版的选APM/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和校准,在和遥控校准同一个选项卡下往底下翻,能找到

谢谢!已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搞定

网友:
你们还说小编手抖,估计他工资都要扣完了啦,对此我只想说:活该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酱油路过一下~~

网友:
校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