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美国手副翼行程不回中怎么调回来?

楼主(2017-04-28):
天地飞美国手副翼一通道,不回中,需要往左偏一点才能回中,请问一下大神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了,换了摇杆也没有回中。还有没有救?

网友:
这似乎是微调了啊

网友:
可以直接微调呀,或者进入舵角设置里面调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加了混控了?跟他有关系吗?

网友:
直接在对应摇杆旁边的微调件往反方向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