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银燕pagodaⅡ——9款天线打擂台

楼主(2017-04-28):
先说好啊!我这是科普帖!说的好理解可能不精确!大神请绕行!

先说说天线!

天线本身就是一个振荡器,但又与普通的LC振荡回路不同,它是普通振荡回路的变形。 图中LC是发信机的振荡回路。 电场集中在电容器的两个极板之中,而磁场则分布在电感线圈的有限空间里,电磁波显然不能向广阔空间辐射。如果将振荡电路展开,使电磁场分布于空间很大的范围, 这就创造了有利于辐射的条件;于是,来自发信机的、已调制的高频信号电流由馈线送到天线上,并经天线把高频电流能量转变为相应的电磁波能量,向空间辐射 电磁波的能量从发信天线辐射出去以后,将沿地表面所有方向向前传播。若在交变电磁场中放置一导线,由于磁力线切割导线,就在导线两端激励一定的交变电压--电动势,其频率与发信频率相同。若将该导线通过馈线与收信机相连,在收信机中就可以获得已调波信号的电流。因此,这个导线就起了接收电磁波能量并转变为高频信号电流能量的作用,所以称此导线为收信天线。无论是发信天线还是收信天线,它们都属于能量变换器,“可逆性”是一般能量变换器的特性。同样一副天线,它既可作为发信天线使用,也可作为收信天线使用,通信设备一般都是收、发共同用一根天线。因此,同一根天线既关系到发信系统的有效能量输出,又直接影响着收信系统的性能。 (学渣自动跳下一段)

一看这段就懵逼!学渣的本性暴露了吧!我们来点科普的简单版。音叉共振都知道吧!
两个频率一样的音叉,你一敲这个,那个也响!其实发射和接收的本质类似。你要想让传输质量高,也就是让那个音叉震的大。你只有两条路!

一、使劲敲——也就是增大功率。二、一样的叉——也就是频率尽可能一致。(这里就包括图传信号频率和天线自有频率的一致)

大功率不用说了!频率一致怎么搞?一图传芯片的漂移,这个你搞不定。起码国内的产品质量你搞不定。NASA还动不动频率漂移丢卫星呢!
所以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说最实际的是使用天线的固有频率!

天线的固有频率
天线是啥?是一个共振器!再简单点是几根固定长度的铜丝。你说:日!几根铜丝卖那么贵!这个长度有讲究。刚才我们类比了音叉共振的例子,天线也很类似。天线的长度是跟发射频率有一定关系的(公式真的记不住了,要找问度娘吧),也就是说一个频率对应一个天线长度,如果你用错了频率天线也会“震”。但是共振的不是最大。
理想图传是发射频率=接收频率 发射天线实际长度=公式算出来的天线长度=接收天线实际长度!

具体多长你也不用算了!我给你个理论值
5.8g工作频率:
3-4叶
频道 总长 折弯长度(单位mm)
CH1:5705 53.81630148992112 /13.45398773006135
CH2:5685 54.00562884784521 /13.50131926121372
CH3:5665 54.19629302736099 /13.548984995586938
CH4:5645 54.38830823737821 /13.596988485385296
CH5:5885 52.170263381478335 /13.0424808836023785925
CH6:5905 51.99356477561388 /12.99830651989839
CH7:5925 51.818059071729955 /12.954430379746835
CH8:5945 51.64373423044575 /12.91084945332212

我们买的天线都是叫5.8G通用天线。长度在13.45~12.9之间(一般都是这个长度)也有几叶天线长度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你的天线到底是多长?适合最适合什么频率?
你要不试我也不知道!

这部分是上次评测图传时写的!这里再写一次方便理解。
上面说的天线是有他的固有频率的我这次测试用的是5705这个频率,哪个天线恰好碰上固有频率算捡到了!配对极限:是一种图传的理想状态,
就是‘发射天线固有频率’=‘发射机发射频率’=‘接收天线固有频率’=’接收机频率‘
但是在现实中基本很难达到。对加工和元器件要求的精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基本都是约等于
接收我用了一根3块钱的黑棒子(好像当时给路由买的,原装的被狗啃了)!你要知道这几款天线都不是吃素的!真要用测出配对极限,哪怕是用两根一样品牌的天线测我都要跑个几公里。

专业数据我就不多说了!看看这个帖子!专业说的很到位了!设备就够我舔屏添一会的!我就说说直观感受!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17&highlight=%E9%93%B6%E7%87%95

开始我想拿银燕给我这对啦拉距!结果走出500多米就走不动了!图像还没出现雪花。眼前都出现雪花了!老啦身体糠了!
后来决定找个钢筋混凝土和钢筋货架的区域横向对比。
接收录影我用的口袋FPV,简单好用还能看见尖,(不懂尖的找我之前的帖子)。
发射设备:FOXEER TM200图传,FOXEER HS1195

现在介绍一下参演的演员!手里收了不少天线,这次除了银燕的宝塔都是我的存货。
银燕pagodaⅡ基本情况不错!看得清无雪花

这张是用一对天线的效果!明显好不少,但是他是左右旋一对的效果近似等于配对极限了!所以说卖天线还得成对买!
继续用3块的棒子
马歇尔的蘑菇这画面明显是对上频率了!
DTS的蘑菇这就是大蘑菇的标准画面
额~!啥啥眼镜的蘑菇额
FOXEER的饼,用的是他家的图传这个天线明显占便宜了!
肥鲨的蘑菇这肥鲨肯定是固有频率离5705有点远啊!但是也可以接受
啥啥啥的短棒子!(似乎是雪人的)棒子明显就没有蘑菇效果好!棒子的重点是耐操!蘑菇摔两下在比,棒子甩蘑菇几条街!
友商的工程开发天线。小蘑菇怎么有点糊呢!
口袋FPV的棒子棒子对棒子结果也能接受!

这就是个主观评测!500米拉距如果不是强干扰的化这几个天线都能满足要求。5.8g天线技术简单,结构也不复杂正常飞效果也都差不多!关键看你的选配图传、外观要求和你口袋里的银子。

老鸟给你的建议,买天线,
1、买成套(看看FOXEER图传配FOXEER天线就跟开挂了一样)
2、买不了成套买一对。(看看银燕塔式一对的效果)
3、有条件测测固有频率,没条件的多换几个频率试试那个效果最好。
4、你要不是强迫症!完全可以忽略上面三条!结合记自己银子和外观,买一个就行!主要还是图传,天线差不了太多!

网友:
赞一个,最近正琢磨换天线,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天线大混战啊

网友A:
怎么测天线的固有频率?手上有开源OLED+扫频图传接收机

网友:
最后的结果很有用

网友:
偷偷得测评不好吧,老马家得还是性价比挺好得

网友:
打赢脱贫致富攻坚战

网友:
赞一下,这个测试应当多做。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现在就用的foxeer的成套,比skyzone自己的棒子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天线的固有频率?手上有开源OLED+扫频图传接收机

那还真不行!有个机器网上一插!天线插上各频段一扫就出来了!大学实验室用过,叫啥忘了!找找!找到告诉你

网友:
讲的通俗易懂。

网友:
这样一个测试下来,还是对我们选天线有帮助了

网友:
其实,四叶草蘑菇天线,四根天线的长度应该是有细微的不同的,这样频率就可以对应5700~5900之间的频段。
也就是说,从5700~5900Hz的波段,电磁波的波长是有细微的不同的,四叶草的天线,四个叶子之间的天线振子长度,应该也是有细微的不同,来对应这一个范围内的波段变化。

我猜测(真的是个人猜测),四叶草天线的四个叶子,其实角度,长度,都是有细微的不同的,如果完全相同这样某些波段下面天线的谐振就很差了。

当然我不是这个天线专业,也不是生产厂家,具体怎么样估计还是要内行人士来说一下。毕竟四个叶子如果一样长的话,加工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天线的固有频率?手上有开源OLED+扫频图传接收机

用网络频谱测试仪

网友:
如果整套用会靠谱多了,机子也用,才能体现效果,反正我是这么用的。我终于明白为啥银燕要一对对卖了

网友:
非常感谢了  果断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