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高频头对码

楼主(2017-04-28):
如果天地飞高频头安装在其他牌子的控上面,有两台飞机的话是不是每次飞都要对码呢?求大神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高频头和接收是对过频的,那么你那高频头移植到别的控上直接就可以用了,不需要再对码

网友A:
可以几个接收机一起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几个接收机一起对码

关键是每台飞机有自己的设置不能随意套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每台飞机有自己的设置不能随意套用啊

你可以在控上切换模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控上切换模型啊

切换之后又重新对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之后又重新对码?

不用对码  话说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对码  话说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吗

你的意思是可以储存两台飞机对码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以储存两台飞机对码信息?

对码信息是存储在高频头里面 跟遥控器没有关系 你切换模型 原来对过频的接收机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说这么多 还不如动手试一下

网友:
不用每次都对码 以后直接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