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热缩膜可以保护电池

楼主(2017-04-28):
电池太容易磨坏了,有没有类似雪人的电池保护热缩膜,现在的电池都伤横累累哒

网友:
用纤维胶带好些!

网友:
伤痕累累 代表了他的战绩

网友:
有的  买大的热缩管就行了

网友:
铝板不好,炸了一样变形,买文具店的写字板或文件夹,塑料的,大概0.6mm厚,硬,有弹性,剪好后弯成c型包裹电池,然后包热缩管,买温度更高,厚的那种,好像是150度,缩好几乎有1mm厚,而且软,绑飞机上也不滑。

网友:
电工胶布

网友:
纤维胶布+黑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铝板,

我买装甲保护的,10毫米

网友:
多的是自己宝

网友B:
自己做了一个保护壳

网友:
飞行技术是保护电池的不二法宝

网友C:
楼主土豪啊,那么多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土豪啊,那么多的电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了一个保护壳

好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爽容易坏……

这个保护壳主要防止刮痕的,真正起到保护作用的是泡沫加电池保护板

网友:
普通热缩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顶顶

谢谢

网友: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网友:
看这热缩膜保护的怎么样?

网友E:
请搜索 woer 沃尔核材
透明双壁带胶 热缩管
这个热缩管比雪人电池外面套的还厚实,我全部用这个保护电池,并且比起泡沫,散热要好得多。要知道高温是很伤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搜索 woer 沃尔核材
透明双壁带胶 热缩管
这个热缩管比雪人电池外面套的还厚实,我全部用这个保护电池, ...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