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连接自动断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28):
之前都是好好的,最近想折腾固定翼用apm玩玩,结果昨天晚上刷了固件出现连上会自动断开现象!地面站也换了两个版本,固件刷了好几个,还是连上会断开,然后飞控有一个绿灯,变成黄灯!

网友A:
换系统,或者换电脑

网友B:
没考虑过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或者换电脑

问题是之前也是用这个电脑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考虑过供电问题?

换过线,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有外接电源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之前也是用这个电脑没问题的

是的,电脑用久了,,里面的东西会导致地面站出各种问题,包括不停断线,和罗盘校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之前也是用这个电脑没问题的

你换低版本地面站,,推荐3.2.0也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脑用久了,,里面的东西会导致地面站出各种问题,包括不停断线,和罗盘校准问题

好的 我试试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低版本地面站,,推荐3.2.0也许就可以了,,

好的,3.2地面站能找的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3.2地面站能找的到么

可以啊,在官网历史版本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考虑过供电问题?

使用电流计也一样 加载完参数就出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