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忽然降落

楼主(2017-04-29):
S500机架apm飞控没装云台相机之前飞行正常,装了过后飞出去四五十米,忽然一下就往下坠落,第一次挽回了,第二次直接就掉到地上飞机碎了一地,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不能带问题上天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不能带问题上天

对,都是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 动力

电池都是满电,电机那些也没有问题!

网友C:
那看看有没虚焊和松动地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看看有没虚焊和松动地方咯!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都是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试飞的!

和酒后开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