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开源双接收昨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的就烧了

楼主(2017-04-29):
灯只有中间知道红灯亮然后有个芯片还特别烫手,,,,有谁能告诉我怎么处理么???

楼主:
这是好的时候,坏了以后就只有中间那个红灯亮。。。

网友A:
估计4006坏了还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4006坏了还是短路了

我不懂啊,反正现在通上电就是中间的红灯亮,,

网友B:
不太懂。不过天热时,芯片烫也不算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不过天热时,芯片烫也不算故障吧

不是那种热。是烫手,,

网友C:
哪个芯片烫手?有两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芯片烫手?有两个啊。

图中间那个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此板已烧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D:
可能328坏了吧,换个就行

网友:
是怎么烧的,我刚刚买了一个,工作温度还是挺高的,担心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328坏了吧,换个就行

328?什么东西?

网友:
中间那个是单片机吧,这个烧了应该难救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间那个

328单片机烧了,自己买一片,找个手机维修店换上后让其帮着检查一下电源部分有无短路现象。顺便在买一个avr USBasP烧录器,照着教程接上烧录接口后重烧固件即可使用。

网友:
328还是挺耐用的,有次调试电源接反都没烧,用表先测测工作电压及相应IO口,看看那个IO口电压偏低,正常5V以此推测相应电路问题,若正常,在换328重烧固件。

网友:
既然已经烧掉了,节哀吧。。。。。。

网友(2017-09-08):
你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