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在调试时反复弄了几次还是提示故障保护

楼主(2017-04-29):
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拿着飞机转两圈,不行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罗盘没有校准好吧

网友A:
外置罗盘的方向和内置罗盘方向不一致,或偏差过大   把你GPS的指针方向和飞控方向一致 错误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罗盘的方向和内置罗盘方向不一致,或偏差过大   把你GPS的指针方向和飞控方向一致 错误就消除了 ...

飞控是倒着装的,不知道内罗盘能不能改变方向

网友:
始终保持罗盘和飞控一致。然后校准刘可以了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试试!

网友:
反反复复弄很久才能好

网友:
认真校准一边 但是校准好了有时也会这样 严重怀疑内置罗盘有问题 我的飞控已禁用内置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