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四轴680),求助

楼主(2017-04-29):
用的是大疆v2的飞控,四轴680  6s8000的电池,满电飞行25.2v  飞到22.8v就飞不起来了(我飞的不高所以没炸),电压降得很快到23.5左右降得慢了,到22.8就飞不起来了,测下电压,单电压3.85左右,这正常吗,还是我飞控没设置好,求助谢谢各位大神了
机架 H4 680
将 1555
电机 4822 kv390
电调 好盈30A
飞控 NAZA V2 带 MINI OSD
云台 3轴 带狗
600的图传

网友:
看看容量和电量保护?

网友:
高级,电压,保护这里看看,是不是打开了电压保护?

正常情况3.85绝对可以飞,胆子大的可以飞到空中每片3.5。

网友:
飞控开了电压保护没有?

楼主:
好的明天我看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不正常,我平时都是飞到3.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