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时常不能解锁

楼主(2017-04-29):
我在试飞F3时,多次出现穿梭机突然不能解锁,油门摇杆和最低油门都没问题,插上电脑查看状态都无问题,此时什么都没做突然又好了(由于准备不足双手第二次负伤)。此后多次遇到这样不能解锁,usb口插上地面站后就好。不知为什么?

网友:
这很是怪异啊!

网友A:
你看油门行程最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油门行程最低多少

是1000,最低油门是1070。觉得没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000,最低油门是1070。觉得没问题呀。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

5.1假期间试飞过几次,发现我由于用微调纠偏中位(因本人没有将天地控的中位与飞控调统一),后来造成了方向舵打不到最大值,也造成了无法解锁,还原后就好了。但记忆中很多时候并没动微调,难道是每次着陆时摔成了间歇症?(本人每次着陆都很痛苦,不是在硬地面连摔带蹦,就是在杂植被地面割草剪枝)。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假期间试飞过几次,发现我由于用微调纠偏中位(因本人没有将天地控的中位与飞控调统一),后来造成了 ...

用开关解锁,落地就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解锁,落地就关

也到是,可总觉得浪费一个通道心里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到是,可总觉得浪费一个通道心里别扭。

感觉通道解锁方便

网友:
在cli命令行里面输set min_check=* ,*比你遥控器最小值大一点,可以打个10左右,然后回车,save回车保存,再多飞飞看还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楼主:
我觉得可能楼上的是正解。但是为了少摔机,周末改成通道解锁试了试,关机方便了多。但是好像照样偶尔时不灵,只不过瞎动动摇杆之类的,基本十几秒内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