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模拟器转接线,谢谢!

楼主(2017-04-29):
1.找到了一个无标模拟器转接线,请问这个需要专用驱动吗?我在win7下插上没有找到驱动啊??

2.凤凰模拟器能用这个吗?貌似都说这是加密狗?我认为这就是个usb~ppm转换线,本质上不涉及加密吧。难道凤凰需要加密狗?

2、请指点下哪里有驱动  程序?想尽快用起来练练受,上次四轴差点炸了,吓死了!

多谢!

网友:
这不是模拟器线,是更新固件的,叫usb转ttl!

网友:
看着不像加密狗   貌似就是个转接头

网友:
加密狗不是这样哦,亲

网友:
这个已经包含加密狗了  不过不知道你的加密狗支持什么类型的模拟器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查到,我这个是富斯FS-SM100   usb  ppm转接线

楼主:
可是在win10下没有正确安装驱动,也没搜索到驱动

网友:
这是转接线

网友A:
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

有的,你没注意,不装凤凰,只是插上usb就提示搜索驱动,可是没找到

网友:
为什么我插上了就能直接用?玩了这么久,从来都没有提示需要驱动,g4那些啥的也没有说驱动的事

网友:
楼主先装上凤凰试试吧,以前用g4那些,现在用着凤凰其它模拟器都不想用了

网友:
凤凰模拟器真心好,不过好像听说reflex还是哪种模拟器是可以不要加密狗的,一个狗也就30左右很实惠的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