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2.8供电的探讨

楼主(2017-04-29):
apm2.8有四种供电方式:电调输出口、接收机通道输入口、电流计、usb,当然在飞行状态就只有前面三种,平时常用的就是电调输入口和电流计两种
1-在使用电流计输入口供电时,要避免电调口同时供电,方法是拿掉jp1  ,或者把电调电源线挑掉(有些没有内置ubec的电调本来就没有电源正极线),当然,安全起见,电流计供电,就把jp1拿掉算了。
2-在其中电调输入口供电时,要保证只有一个电调输入口供电(可以使用具有内置ubec的电调、或者外置独立ubec并错开1-4通道),不能多个电调同时接电。这是要把jp1插上,电调输入口的供电才能进入apm。

晒晒jj

网友:
电压电流计和Ubes 同使用

网友:
很简单:
1.把电流计的红线,和红线相邻的一根线拔掉,或者剪掉就可以了

2.买个不带5V输出的电流计,更便宜,才20不到。

网友:
跳掉电流计的供电端即可。没有那么头疼的

楼主:
有人说淘宝上的山寨电流计不稳定,不如独立ubec供电可靠?

网友:
办法当然有,断开电流计上面的5V供电就可以了,不过没啥意义啊

网友:
个人觉得有电流计最好就用其供电,减少电调供电压力,一班电调供电电流不大,切只有一个电调承担,造成过热,老化的风险较大。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18-03-19):
电流计都是山寨的,哪里来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