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6小空心杯与f450

楼主(2017-04-29):
各位大神大家好 本人新入穿越坑  想买一台便宜飞机先练练手 之前买过一台qx80 用的是烂大街的f3飞控         。那叫一个坑啊 飞控的焊点比米粒的一半还小 正负极挨的又很近 光焊接就搞坏一个飞控 还有调试。     无语了。  本以为焊玩直接上天 还要连接电脑调参 真是新手的弯路多啊 按照卖家的教程一步一步调过后 哎 终于起飞了 新手不懂 以为这是模型不是玩具 肯定很耐操 接着一顿狂操 乱撞墙 撞天花板 ....玩了 摄像头和电机又坏了 实在没有心情搞这个小飞机了 问过了大神才知道 原来这是飞机里算很脆弱的一种 ........ 接着就听大神的建议 想等放假买台f450 因为遥控器和屏幕都有了 f450不是很贵。  然后最近又在论坛看到许多大神用h36改室内穿越 心里又痒痒了 一个飞机88 真的不算贵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合新手 会不会悲剧重演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 f450和h36 (或者别的什么推荐的鸡鸡)  选哪一台入门较好 我现在的要求 就是 简单!简单!再简单! 到手直接飞 没有复杂的调餐 维修起来也简单 最主要耐操 谢谢各位大神 最后附上自己的爱车(本来我是玩车模出身的)

网友(2017-12-07):
引用 楼主:
首先请问小黑是啥机 在淘宝逛了一圈怎么没发现一台机子叫小黑啊 哈哈 然后呢我已经入了h36 因为我就在家 ...

你的H36玩得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这种空心杯,看你操作是否激烈,一般我是2-3电就必须停下来休息。正常来说,每次一电飞完,用手指摸一 ...

原装玩具控,没意义
原装的玩具控不够细腻,不能精准的控制,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6的高频头是给富斯遥控用的。如果你用原装控,也可以FPV,就是操作起来没有细节可言,基本动作没问题, ...

h36的高频头     是什么东西??是H36遥控器里面的高频头吗?还是专门为富斯的遥控开发出来的DIY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句,小黑也是F3飞控,只要上网找个pid设置,对着改一下,问题不大。因为我也在玩小黑,还是比较耐 ...

想看看你的小黑是什么样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机是贵,但是现在大家很多玩的都是改款,接收机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有接收机,小黑只要320左右,回 ...

小黑,pnp320左右,自己焊接收,按照50计算,整机370。

这里的小黑是什么机?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为了耐炸,就上小黑或者小黄机。前者是后者的放大版,h36就是玩具版的小黄机。基本就是这概念。如果你 ...

新人不太懂行话,小黑是什么机?小黄机又指哪一款呢?是指某一类?还是指具体的某一款?

网友(2017-05-03):
引用 楼主:
首先请问小黑是啥机 在淘宝逛了一圈怎么没发现一台机子叫小黑啊 哈哈 然后呢我已经入了h36 因为我就在家 ...

小黑的型号是cx-95s,我给你链接吧,你搜720空心杯能找到
【95s720空心杯穿越】,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0yp.com/h.TfneD2?cv=7q9AZG3rNIt&sm=5538d3,或复制这条信息¥7q9AZG3rNIt¥后打开手机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poke就是加了摄像头和图传的h36,没有别的区别,当然价格很便宜。而且,36的主板不是地平线,也 ...

首先请问小黑是啥机 在淘宝逛了一圈怎么没发现一台机子叫小黑啊 哈哈 然后呢我已经入了h36 因为我就在家随便玩玩 体验一下飞fpv是什么样的一种赶脚 而且h36这个机架 等我以后玩得熟练了 还可以上f3飞控 据我所知f3是空心杯里性能最好的了 哈哈谢谢你的解答 让我这个小白有了开始的方向 仿佛前方的黑夜有了一束阳光 非常感谢你 最后请问小黑的全名叫啥 我在继续看看

网友B:
别改了   钱充裕就买室内无刷
手头紧就买成品空心杯到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了   钱充裕就买室内无刷
手头紧就买成品空心杯到手飞

请问成品空心杯是啥意思呢 h36算不算?

网友:
买小黄或者小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成品空心杯是啥意思呢 h36算不算?

就是自带摄像头   可以用航模遥控器而不是玩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自带摄像头   可以用航模遥控器而不是玩具的

请问类似小黄的那一种吗 那种要调飞控会不会很麻烦呢 还有请问poke fpv 这个小飞机怎么样呢

网友B:
淘宝很多空心杯   玩的是航模 不是玩具    如果你怕调参  那还是玩玩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很多空心杯   玩的是航模 不是玩具    如果你怕调参  那还是玩玩具吧

玩具里哪台机机好呢 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很多空心杯   玩的是航模 不是玩具    如果你怕调参  那还是玩玩具吧

其实我也不是怕调参 是觉得先买一个飞飞看 找找感觉 等泡论坛泡久了 就开始玩真正的航模

网友:
没有   不玩玩具   等你玩了独立飞控的航模就知道哪个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是怕调参 是觉得先买一个飞飞看 找找感觉 等泡论坛泡久了 就开始玩真正的航模

我只能说  你的想法会让你多花那么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不错哦

gs直桥短卡  姿态超好

网友:
车子很帅啊。。。我是来看车的

网友A:
新手为了耐炸,就上小黑或者小黄机。前者是后者的放大版,h36就是玩具版的小黄机。基本就是这概念。如果你室内玩的多,推荐上面两个,都属于室内空心杯。调参也不复杂。如果你有人带,也有好飞场,可以直接上无刷,动力足,威力大,飞不好会伤人。调参差不多。
450这种是为了航拍的入门机,之前说的是穿越机入门,为了竞速和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为了耐炸,就上小黑或者小黄机。前者是后者的放大版,h36就是玩具版的小黄机。基本就是这概念。如果你 ...

错了,有人带上无刷

网友:
建议入门选择地平线小黄鸡!飞控比较稳!也不用调参!先练习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为了耐炸,就上小黑或者小黄机。前者是后者的放大版,h36就是玩具版的小黄机。基本就是这概念。如果你 ...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先上一个便宜些的飞机 先找到飞飞机的手感 等论坛泡久了 再买个稍微贵些的 小黄一个机不带遥控器就要650快 还有我的遥控器是富斯i6 要换接收机是不是也比较麻烦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看来看去好像还是f450比较适合 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套装不到300的 qq飞控也不用调参 就等于到手可以直接起飞了。选择这台机入门会不会好一些呢 还有就是h36 我看到论坛上有许多大神改了fpv 好像也不麻烦 刚好手上有一个mini的一体图传 .....这个虽然是玩具 但是优点是便宜 并且不麻烦 到手直接飞            其实小黄鸡我是很喜欢 可是手头的预算大概是三四百左右 小黄鸡可能是有些贵了 不过也还是在考虑范围之内 还麻烦您看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 最好是入哪一台机呢

网友D:
入门先买个先练练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先上一个便宜些的飞机 先找到飞飞机的手感 等论坛泡久了 再买个稍微贵些的 小黄一个机不 ...

我先在也没有想好我要玩航拍还是穿越 就是买个飞机飞飞看 看一下比较喜欢刺激的穿越 还是美丽的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先买个先练练手

比如说?

网友:
顶,这种事还是要多逛逛淘宝  ,搜搜室内有刷穿越然后再来问论坛里有经验的大神,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呃  建议楼主不管入手什么飞飞,千万再别像艹短卡一样艹飞飞,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先上一个便宜些的飞机 先找到飞飞机的手感 等论坛泡久了 再买个稍微贵些的 小黄一个机不 ...

小黄机是贵,但是现在大家很多玩的都是改款,接收机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有接收机,小黑只要320左右,回来自己焊接收就行,不知道整机有没有涨价。
至于450,QQ飞控基本就是看脸的体现。我有朋友就是qq的450,装好后死活解锁不了,网上的方法也都试过了。最后直接做展览用了。h36如果自己有图传,你需要对此一下,看看那种加图传的上盖跟你的图传是否匹配。再一个,h36的接收是一体的,没法改,大部分控是需要加高频头的,我不是富斯控,所以不太了解,估计也要加。
我给你计算一下:
小黑,pnp320左右,自己焊接收,按照50计算,整机370。
36,原机88,加改装上盖10,图传120,如果你需要买图传,高频头70-80,整机300左右。
450,按照你说的300左右。这个我没组过,但是建议新手不要用qq飞控,APM也最好不要用,很麻烦,所以便宜。
以上还都是单电价格,多买电池少说多加几十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黄机是贵,但是现在大家很多玩的都是改款,接收机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有接收机,小黑只要320左右,回 ...

再说一句,小黑也是F3飞控,只要上网找个pid设置,对着改一下,问题不大。因为我也在玩小黑,还是比较耐用的。36我也有,不是原装玩具控的情况下,基本只能玩玩悬停,翻滚都做不了。当然,有摄像头还能练习一下Fpv。我的36机架炸坏一个,新机架不小心压歪一个电机座,现在飞不了直线,懒得修了,单买机架还要出运费,不折腾了。昨天小黑也让我炸坏个电机座,待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

买个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机是贵,但是现在大家很多玩的都是改款,接收机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有接收机,小黑只要320左右,回 ...

请问是h36改图传还要加高频头吗(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高频头)还是说改富斯i6控才要 如果改图传不用高频头的话我就用原装遥控器 再改一个fpv就行 fpv之前摔坏的那个飞机有一套 应该直接拆下来就可以用了 f3飞控之前那个飞机就是 调参和焊接太麻烦 所以不准备用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机是贵,但是现在大家很多玩的都是改款,接收机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你有接收机,小黑只要320左右,回 ...

请问像h36这种空心杯 一般一次可以玩几块电池? 或者可以改别的更好的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h36改图传还要加高频头吗(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高频头)还是说改富斯i6控才要 如果改图传不用高频 ...

h36的高频头是给富斯遥控用的。如果你用原装控,也可以FPV,就是操作起来没有细节可言,基本动作没问题,但是你想用它穿个凳子什么的,就别想了。作为一个过来人,建议你加高频头。你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反正后面加高频头也没问题。36改FPV,如果你有合适的图传和摄像头,那么只要买一个上盖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像h36这种空心杯 一般一次可以玩几块电池? 或者可以改别的更好的电机吗

36这种空心杯,看你操作是否激烈,一般我是2-3电就必须停下来休息。正常来说,每次一电飞完,用手指摸一下电机发热程度,手指能承受就没问题。想要换电机,大类型是改不了,最多是换个商家自己定制的电机,拉力会大一些。如果原装玩具控,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6的高频头是给富斯遥控用的。如果你用原装控,也可以FPV,就是操作起来没有细节可言,基本动作没问题, ...

请问高频头有什么推荐的吗 还有高频头要怎么加在这个h3上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频头有什么推荐的吗 还有高频头要怎么加在这个h3上面 谢谢

我之前买的高频头那家你可以去问一下,不知道是否兼容富斯控,淘宝店铺名:我爱宅玩。或者去找找富斯遥控改造。我知道的,常见的加高频头的遥控,是X9d,D7e还有乐迪AT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的高频头那家你可以去问一下,不知道是否兼容富斯控,淘宝店铺名:我爱宅玩。或者去找找富斯遥控 ...

我现在逛淘宝又知道了一台叫做poke fpv的鸡鸡 这个机老外做过评测 和小黄鸡做了对比 他说操控啊耐操啊还有价格 所有都比小黄鸡好 但是这款机的遥控器看起来也像是玩具的 就是不知道飞控啊什么会不会比h36好 请问您对这款机机有了解吗 按照你的了解哪款机机更适合新手呢 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逛淘宝又知道了一台叫做poke fpv的鸡鸡 这个机老外做过评测 和小黄鸡做了对比 他说操控啊耐操啊还 ...

其实这个poke就是加了摄像头和图传的h36,没有别的区别,当然价格很便宜。而且,36的主板不是地平线,也就是小黄机的主板,这个差距就大了。玩穿越,主要就是靠遥控来练手感,飞小空间穿越,没有精细的操作怎么行?如果你只是体验穿越或者四轴的特点,入个36,不加摄像头,配个2-4电,够你玩的。类似我温柔一点用,基本上就可以说不回坏。我的36是被我儿子全油门撞天花板干掉的。。。
推荐还是小黑,或者说36玩玩算了。poke的价格就是36加摄像和图传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