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这个飞控怎么连接上电脑啊?

楼主(2017-04-29):
这个飞控需要连接一个S.BUS通道可是我的接收机上没有。我就试着改成PWM可是点了之后卡那了然后我把软件股按比例,就再也连接不上CF那个软件了

楼主(2017-06-09):
引用 网友A: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A: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颗黄色胆电容右边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OSD啊,在哪里看到的?

两颗黄色胆电容右边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改了接收机制式,应该不会出现联机不上问题

卖家说我把飞控回复出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所以通信口都用了,飞控调参软件说至少要留一个用来与电脑通信,如果你把所有串口都用了只有重新 ...

通信口换PPM卡了,然后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boot口,短接重刷固件

刷不了,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osd 看到了max7456

没有OSD啊,在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集成了电调的吗?这么粗的电源线

没有电调,是电路板和飞控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飞控,F4?

F3

网友G(2017-04-29):
这什么飞控,,没见过。

网友F:
什么飞控,F4?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什么飞控,,没见过。

这个是全球鹰X3PRO 穿越机里的,在网上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飞控,F4?

淘宝卖家说的是F3 飞控,可是不知道固件是什么

网友:
什么鬼没见过

网友E:
是集成了电调的吗?这么粗的电源线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B:
集成osd 看到了max74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osd 看到了max7456

那这个现在飞控失去了通信该怎么办呢

网友C:
s.bus可参考q扣飞控的接线联接收机

网友H:
另类飞控 固件都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可参考q扣飞控的接线联接收机

现在连接不了软件了  我怀疑是里边的固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类飞控 固件都不好找吧

估计是集成F3飞控 根本不知道固件版本

网友D:
找到boot口,短接重刷固件

网友D:
你是不是把所以通信口都用了,飞控调参软件说至少要留一个用来与电脑通信,如果你把所有串口都用了只有重新刷固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连接不了软件了  我怀疑是里边的固件没了,

如果你只是改了接收机制式,应该不会出现联机不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改了接收机制式,应该不会出现联机不上问题

改了之后卡那里了 然后我关闭了软件,就再也连不上了

网友:
看上去象是F3之类的飞控,具体里面刷的是那个名字的固件就不清楚了,你的和卖家沟通,问清刷的是什么名字的固件。

网友:
查查芯片的型号,再查查电调或osd的型号,就能知道究竟集成了什么功能。

楼主(2017-06-08):
引用 网友G:
这什么飞控,,没见过。

集成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