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滤波器效果!

楼主(2017-04-30):
在海龙王店购买的滤波器  有用过的模友评论评论哈

网友A:
没多大作用,有的图传发射自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多大作用,有的图传发射自带呢

我的是创新科的 600mw

网友B:
如果图传本身有黑线一类的干扰才有效果,换句话说说你图传本身电源不干净的时候才有效果,一般的雪花都和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
没有用的基本上

网友:
VT58自带滤波

网友:
图传都带基本的频段滤波

网友:
我用上跟没用一样还是有波纹,图传单独供电才没有波纹

网友C:
就是个lc滤波,几毛钱陈本,这个价位好歹给个clc吧

网友:
图传问题多是电机线路影响视频信号,和电源关系不大,当然,如果电池c数不够,也会有影响,这种情况有点用

网友:
有作用的

网友:
供电加个电容就行了,效果很好,几分钱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还不错,波纹减了不少

发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传本身有黑线一类的干扰才有效果,换句话说说你图传本身电源不干净的时候才有效果,一般的雪花都和电 ...

图传本身黑线是什么 ?是指低线吗

网友:
就一个电感一个电容,还敢卖九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本身黑线是什么 ?是指低线吗

电源产生的干扰一般都是屏幕显示黑线花纹一类的干扰条纹,如果是雪花问题一般是信号弱,天线、距离、图传功率等因素是主因。

所以看具体你的屏幕现象来判断需要加滤波还是别的,一般好的图传电源本身就有很好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产生的干扰一般都是屏幕显示黑线花纹一类的干扰条纹,如果是雪花问题一般是信号弱,天线、距离、图传 ...

欧姆威的有没有自带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威的有没有自带滤波

肯定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啊

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啊

你是用哪款图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用哪款图传的

我手里有6个图传,貌似只有两个是奥姆威,其它每个都不是同一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6个图传,貌似只有两个是奥姆威,其它每个都不是同一品牌的

晒晒图

网友:
这个小玩意虽然小,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E:
有没有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对比图

感觉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lc滤波,几毛钱陈本,这个价位好歹给个clc吧

如何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接?多大的电容?

嗯,这样,我说计算公式你也头大,这伙的滤波效果和电感量和电容容量成正比,你淘宝找个销量不错的看他图,能看到电容和电感值,家里找不到零件没关系,拆旧电源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