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拆壳弄掉两个原件

楼主(2017-04-30):
miniosd拆壳弄掉两个原件,拿刀片撬开壳子一到下去切坏连个原件,图中圈上的是什么原件,有雷迅加osd的帮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买尺寸差不多的就行,装的时候注意,分正负极,确定方向再装,错了就是一阵白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怕那些装逼的人,自以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不知道谁说“这个??我装定了”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先自己查查什么叫你说的“自以为是”吧。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网友A:
呵呵, 先自己查查什么叫你说的“自以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不知道谁说“这个??我装定了”

笑而不语

网友:
应该是二个0.1UF或叫104的贴片电容,这个电容没有极性,没正反的,找二个焊上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怕那些装逼的人,自以为是

前段时间,不知道谁说“这个??我装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了你之前的帖子和参与的回复,楼主是个mt, 一直放群嘲, 在看看你的头像,知道你也是吐不出象牙 ...

呵呵,就怕那些装逼的人,自以为是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做吗?

网友A:
钽电容,买尺寸差不多的就行,装的时候注意,分正负极,确定方向再装,错了就是一阵白烟。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用来滤波什么的,掉了可能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C:
这不是钽电容,就是普通无极性的电容,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钽电容,就是普通无极性的电容,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

+1

网友:
找个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即可,大一点也行,只有焊得上去。不分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钽电容,就是普通无极性的电容,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买尺寸差不多的就行,装的时候注意,分正负极,确定方向再装,错了就是一阵白烟。

拜托!那不是钽电容,没有正负极!

网友:
找个0.1uf的安上试试

网友:
谢谢纠正,仔细看了下,就是普通贴片电容。

网友:
104 陶瓷电容,这里是给芯片电源去偶用,不用理会,直接用,但要确保不短路

网友:
差不多大的随便装上就行。没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买尺寸差不多的就行,装的时候注意,分正负极,确定方向再装,错了就是一阵白烟。

买了个表,这是钽电容?别误导别人了行不行?你见过这样的钽电容?还极性?你告诉我这个怎么分极性?不懂别装懂

网友:
至于么,我是看错了,我也回帖说了,这么说话很伤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表,这是钽电容?别误导别人了行不行?你见过这样的钽电容?还极性?你告诉我这个怎么分极性?不懂 ...

至于么,我是看错了,我也回帖说了,这么说话很伤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么,我是看错了,我也回帖说了,这么说话很伤人。

呵呵,伤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知道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难听的我也不想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伤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知道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难听的我也不想说了

呵呵,看了你之前的帖子和参与的回复,楼主是个mt, 一直放群嘲, 在看看你的头像,知道你也是吐不出象牙的主,我错了,惹不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