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探讨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7-04-30):
最近在突发奇想,很多模友都发现电调在给飞控供电时发热,主要还是电调是线性降压,电流负荷有限。且只能由一个电调承担,即使四个电调都插上。那么如果能保证四个电调同时均衡供电岂不都好了?能否做得到呢?大家探讨一下吧!

网友A:
不用电调供电,用专用的降压模块供电,可以减小电调负担,提供稳定性,另外发热也正常,在电调正常承受范围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
刚入魔时玩穿越我是四个都插上了的,也没出现啥问题,现在都是分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调供电,用专用的降压模块供电,可以减小电调负担,提供稳定性,另外发热也正常,在电调正常承受范围 ...

大侠说得是常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探讨是在不投入稳压模块成本下的,电调资源利用问题

楼主:
可能你没在意,也可能是高端电调单个bec供电有2a以上,发热少。

网友B:
电调四个供电口都插上,对飞控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四个供电口都插上,对飞控有多大影响?

不是多大影响,有的飞控只支持一个电调供电,其他的不能接正极。大多数可以接上四个电调信号线,但也只会取其中一个的电源,造成该电调发热或容易损坏。我的设想是这四个同时供电,如果都供电500ma,岂不可达2a供电,切保证每个都不超负荷工作,能做到吗?怎么实现?这也许就是精坚问题哟!探讨飞控供电问题 飞控,电调,cc3d不供电 作者:gaware 4041 探讨飞控供电问题 飞控,电调,cc3d不供电 作者:gaware 3657 探讨飞控供电问题 飞控,电调,cc3d不供电 作者:gaware 95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多大影响,有的飞控只支持一个电调供电,其他的不能接正极。大多数可以接上四个电调信号线,但也只会 ...

有道理,相当于电池并联,如果内阻不同就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相当于电池并联,如果内阻不同就会有影响

应该就是内阻平衡问题,可否用分部供电解决呢?比如说一个电调供电飞控,一个电调供电接收机,一个电调供电osd等等?(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