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再问APM2.8乐迪AT10ii控接收情况下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7-04-30):
很3多帖子探讨了apm  控失控保护问题,基本就是两种手段,一是通道3油门拉低,这个需要同时在控、mp中配置3通道,实际设置的是接收机、apm;二是在控上设置5通道,实际是存储在接收机上。普遍认为第二种方式在信号不稳定时可能容易炸鸡,也有人认为第一种方式由于apm要始终实时检测失控触发条件,加重了apm处理器负担,也容易遭到不测。

感觉更多对此有研究的朋友倾向方式1,请大家说说都是怎么做的啊?开启方式一是不是还要同时关闭方式二,最好有过实际实践经验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网友A:
我一直用一,到现在没出过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一,到现在没出过意外

一有设置教程吗,我一直用2

网友:
恩,有没有具体设置方案

网友:
1的失控保护方式比较合理,原来用乐迪是用这种3通道油门低于设定值触发返航。现在换了睿思凯,还是觉得这种方式安全合理。用到现在无论是距离远了失控还是关控返航从没出过意外。而且乐迪经常飞出去2-3百米就会返航,现在x9dp还从没因为距离远而失控返航的。还特地试了几次关控返航,妥妥滴

网友:
只要把遥控器关机时候的油门值调到低于apm的保护油门以下就可以了,测试联机后,直接关控,看飞行模式直接切换到转圈模式后,自动转成rtl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仅从进入返航的角度来说,两种方法区别不大,无论是失控是油门通道值最低,还是失控时模式通道调整到返航,实质都是依托遥控(接收)的失控保护。apm判断油门通道值低等于多了一步判断,优先级比模式通道要高。虽然多了一道判断,实质影响不大,毕竟apm每时每刻都在检测各通道输入值并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两种方式主要区别在于恢复遥控时飞机处理,apm方式更好些,仅依靠模式通道的话,恢复信号后会直接按照当前的摇杆等输入状态飞行,容易炸鸡,apm是需要再调节才能恢复操控的,否则继续执行返航。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设置一模式,关控电脑上看切换成了land,可能是因gps没定位的原因吧,还没实际实验过。

网友:
可惜我不是用乐蒂的控,我只能用富斯这中便宜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买futaba,这个肯定有